关于proteus中仿真ds18b20的序列号问题

楼主(2009-10-19):
想请教下朋友们,在proteus中仿真DS18B20多点测温,每一个序列号应该怎样确定呢?似乎查询后还少CRC8位把?具体是怎样排列的呢?谢谢

网友A:
序列号前面你可以自己制定,后面的CRC值是根据前面的序列号算出来的
Protues自带了一些DS18B20的例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B(2009-12-17):
回复 网友A:
您好,最近在研究FPGA的18B20测温,程序做了下,下载好像没出效果,想请教下高手。

网友B:
您好,最近在研究FPGA的18B20测温,程序做了下,下载好像没出效果,想请教下高手

网友C:
要研究温度传感器,就要去踏踏实实的看一下传感器的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