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RS-485硬件设计

楼主(2009-10-19):
-
带讯号隔离

-
带电器隔离

-
成本合理

-
有量产案例

- 9600.8.n.1

-
最远距离200

- 64
节点

补充:

此硬件设计将会用于取代现有RS-485方案,故希望Software不需作任何修改.

Jacky
139 2378 7032
Jacky_wk_chan@163.com
Shen Zhen

楼主:
- 带讯号隔离
- 带电气隔离
- 成本合理
- 有量产案例
- 9600.8.n.1
- 最远距离200米
- 64节点
- 通用器件

补充:
此硬件设计将会用于取代现有RS-485方案,故希望Software不需作任何修改.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到赛格去买一个不就行了,还要人去做吗?

网友B:
节点较多,建议改用CAN总线.

网友C:
是啊,市场上的,20多元一个,也能用
就是节点数带不动

网友D:
RS485接口好不好用,用得好不好,与软件关系很大,楼主还是买个带隔离的,带载能力强的,硬件大根在200元以内.
好用不好用,就看您软件写得好不好了.

网友E:
现在不知搞定了没呢?

楼主:
H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of you.

And here is the situation:-
This design in both software & hardware has been finished about 5-years ago.
And the product has been launched onto the market about 5-years.
And the product has been returned from the customers from time to time within last 5-years. Mainly are RS-485 hardware problem.
1.

>1-!1-node cannot receive signal from the network.
l
Solution; Change the RS-485 chip and OK.

2.

>The whole network not working.
l
SoSolution; find and isolate the “dead” node and, whole network is working again. The “dead” node working again after the RS-485 had been changed.

3.

>The whole network is “burning”:-
l
All the RS-485 chips on the network have temperature (about 45C) after power-up. And after about 3-4 months, almost the RS-485 chips are burning and the whole network is not working.

l
Solution:- Again, change all the RS-485 chips and network is working.

The hardware design has been and the situation must better.

l
Add Tx/Rx auto-switching.

l
Add signal isolation.

l
Add electricity isolation.

l
Disadvantage; too expensive. And not enough node number.

楼主:
And we still looking for a solution.

网友E:
哦,以前到有做过一个电力上用的485接口,就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