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语句的条件变量不能是bit类型的???

楼主(2009-10-19):
用51做一个界面是用到switch函数,发现如果把switch(x)中的x定义成bit类型则编译出错,改回char类型又可以了。。。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过。。。

出错提示:
TEMP.C(271): error C255: switch expression has illegal type

网友A:
C语言书上写道:
switch后面括弧内的表达式,可以是整形表达式或字符型表达式,也可以是枚举型数据。
对其他类型,原来的C标准不允许,新标准可以为任何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C51可不可以的?我试了试不行的。。晕~

网友B:
bit类型只有两种状态,还switch啥呀?

网友C:
再来一个问题

switch (afda)
    case(1)
         do somtheing1;
   case(2)
         do something2;
   default :
        do nothing;
}

switch (afda)
    case(2)
         do somtheing2;
   case(1)
         do something1;
   default :
        do nothing;
}

是一样的么?
注意 没有break啊
!!!哈哈

网友D:
你还是抱一本C语言的入门书啃啃吧

网友E:
WL,钻牛角尖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只是突然碰到这问题了就问问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一样啊。。。

网友B:
唉...

没有break的话,会从进入点一路执行下去,直到遇到break或者执行完下面所有的项(case和default ),直到遇到大括号才跳出。

没有break的话,5楼那两种当然是不一样的,比如case为1和case为2时。

写出这样的代码来,绝对该拉出去打PP打死
不想被打死的话就先去找本C语言的入门书啃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大家不是完全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为什么switch(x)中的x为什么不可以是bit类型的。。。
和switch的运行方式。。。没什么联系吧?⊙﹏⊙

网友F:
bit类型只有两种状态,还switch啥呀?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G:
bit型不是C语言的标准数据类型,C关键字没有bit。而且楼主贴出来的编译器错误提示已经说的很明确了,类型不合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多谢~~

网友H:
哈,无聊的人还真是多,就一个0和1嘛,还用switch()?直接用if,else得了。。。。。。:L
不过嘛,我是学到东西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谁不知道用if else啊。。。⊙﹏⊙b汗
碰到问题就想问呗~

网友I(2016-01-05):
引用 网友C:
再来一个问题

switch (afda)

臭显摆

如果afda=2,case 2在后只执行do something 2; case 2在前就do something2, do something1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