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兼职做双斜率AD转换项目

楼主(2009-10-19):
双斜率AD项目,要求:最好有做过有关AD。
1:MCU 89C51系列
2:转换精度1~3999,稳定度+/-2个数字(0.5mV/数字)
转换速度>3次/秒
3:AD输入0.5mV~2V

网友A:
与其花钱请别人做还不如花钱直接买这样的IC做

网友B:
双积分?民品上用的?
用运放加些外围,成本不过一两块钱,7135之类的片子起码要贵上几块钱.
低精度和低分辨率的双积分一般也不这么做......

网友C:
你的这个电路不是双积分电路,是单积分,
而且用三极管做放电,即使所用器件很精密稳定,也无法保证精度和一致性。

网友A:
是的,用运放加些外围,成本不过一两块钱,但加上89C51可就不止一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