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帮我写个表达式?

楼主(2009-10-19):
我有段程序是定时执行,把我搞懵了,谁能帮帮我?

我把问题简化一下:假如P1口相应位在1S内有电平变化(不要考虑尖刺),并且只有一次,P2相应位的指示灯亮,这样是否好理解?

我要的效果是:
假如P10在n次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0指示灯亮。
假如P11在n次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1指示灯亮。
~

void abc()
{
uint8 i;
uint8 P1_temp; //P1此次电平,输入
uint8 P1_Old; //P1上次电平  输入
uint8 SignalOK; //假如P1相应位有且只有1次电平变化,相应位置1,否则为0.
for(i=0;i<100;i++)
{
  P1_temp=P1;
  //{请帮我在这里写出表达式,可以用临时变量}

  P1_Old=P1_temp;
  delay10mS();
}
P2=SignalOK;
}

我就需要这个表达式或算法(有并且只有一次变化),不要考虑其它问题。就是多用几个临时变量也没关系。

或者这么说:
有N(就算100吧)个8bit数据Data[100],从Data[0]开始判断,N次结束判断,假如后一个的数据和前一个的数据相比,相应位有变化并且只变化1次,Out的相应位置1,否则为0。
请把这算法搞出来。

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22楼和16楼的帖子已经解决了。

楼主:
今天这个“位运算”搞得我头昏昏沉沉的,实在是没办法,请大侠帮我想想这个表达式。

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没说清楚,大侠们不愿意解答。

我要的效果是:
假如P10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0指示灯亮。
假如P11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1指示灯亮。
假如P12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2指示灯亮。
~类推

网友A:
3楼已经吧问题说清楚了。帮顶。

网友A:
考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到了。能独自解决此问题,说明不愧作这一行。

网友B:
每隔20mS执行1次

你这个程序运行时间都大于1S了,你怎么做到20MS执行一次?

楼主:
别的什么问题都不需要考虑,我只要这个“有并且只有1次”的表达式,用多少临时变量都没关系,我估计也用不了多少临时变量。

我只需要的效果是:
假如P10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0指示灯亮。
假如P11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1指示灯亮。
假如P12在100次检查里有并且只有一次电平变化,P22指示灯亮。
~类推

void abc()
{
uint8 i;
uint8 P1_temp; //P1此次电平,输入
uint8 P1_Old; //P1上次电平  输入
uint8 SignalOK; //假如P1相应位有且只有1次电平变化,相应位置1,否则为0.
for(i=0;i<100;i++)
{
  P1_temp=P1;
  //{请帮我在这里写出表达式,可以用临时变量}

  P1_Old=P1_temp;
  delay();
}
P2=SignalOK;
}

网友C:
参考奇偶校验法,P1_new (检测到得值,1或者0);
P1_TEMP=0,
P1_TEMP+=P1_new;
IF(PI_TEMP/2);
{
   p2亮;
}

网友D:
相加等于99
或等于1
点亮

网友:
按照你给出程序架构编出来的程序是肯定有问题的

楼主:
我这问题看起来非常简单,可我画了下识别一个位(有且只有1次电平变化)的流程图,感觉很麻烦。

请高手帮忙想想,就当是脑力游戏。

网友:
在delay10mS();延时时间中,比如:P1原来是0x01变化N次后,第N次变成0x01。这样在你的程序中就认为delay10mS();过程中P1是没有变化的。

你这里肯定要一个定时器来定时器的

void abc()
{
  {....} // 开始1S定时

  while{![1s时间到]}
  {
    {.....}  // 实际程序
  }
  P2 = 结果;
}

楼主:
在delay10mS();延时时间中,比如:P1原来是0x01变化N次后,第N次变成0x01。这样在你的程序中就认为delay10mS();过程中P1是没有变化的。

引用 网友E:

      假定在延时和下一次延时的开始(或结束)都检测到P1是0x01,可以认为P1的任何位没有变化。
      不过在n(>1)次延时后,P1还是0x01的话,P2上所有位灯不亮,不过不一定代表P1这期间没变化,有可能P1每个位变化了偶数次。

      我说过了,不要考虑其它。只要把“有且只有一次变化识别出来”这个算法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
用不着流程图,纯粹就是逻辑运算,4个表达式就够了。

网友F:
这个算法很简单:有且只有1次电平变化,只需要把所有变化加起来就可以了:

先把这次读出的数值与上次读出的数值做“异或”运算,结果为'1'则表示有变化,结果为'0'表示没有变化。

uint8 P1_temp;
uint8 P1_Old;
uint8 P1_Change; // 本次采样与上次对比
uint8 P1_Changes[8]; // 累加每个位的变化
P1_Old = 0; // 初始化为0
for (i=0; i<8; i++) P1_Changes=0; // 初始化变化值为0

for(i=0; i<100; i++) {
  P1_temp=P1;
  P1_Change = P1_temp ^ P1_Old;  // P1_Change中哪位为'1'表示本次采样电平有变化
  P1_Old = P1_temp;
  if (P1_Change & 0x01) // 判断位0电平是否有变化
      P1_Changes[0]++;
  if (P1_Change & 0x02) // 判断位1电平是否有变化
      P1_Changes[1]++;
  ......
  if (P1_Change & 0x80) // 判断位7电平是否有变化
      P1_Changes[7]++;

// 以下自己完成吧!
}

最后P1_Changes[]中记录了100次采样中每个比特位的电平变化次数。

网友G:
本次与上次的值进行异或即可知道哪些位改变,然后p2口直接等于异或后的值,相应的灯就亮了。

网友H:
只有有变化就亮了。

网友I:
16楼解说得很清楚,代码也写出来了
我挑点骨头,加上后面的&运算,可以在次数很多时防止溢出
for(i=0; i<100; i++) {
  P1_temp=P1;
  P1_Change = P1_temp ^ P1_Old;  // P1_Change中哪位为'1'表示本次采样电平有变化
  P1_Old = P1_temp;
  if (P1_Change & 0x01) // 判断位0电平是否有变化
      if(P1_Changes[0])<0xf{P1_Changes[0]++};
  if (P1_Change & 0x02) // 判断位1电平是否有变化
      if(P1_Changes[1])<0xf{P1_Changes[1]++};
  ......
  if (P1_Change & 0x80) // 判断位7电平是否有变化
      if(P1_Changes[7])<0xf{P1_Changes[7]++};

// 以下自己完成吧!
}

运行完成后,P1_Changes里面包含了端口改变的次数

23楼香版找出一个大bug,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16楼的程序是正确的,只是P1Old不能初始化为0,应该为P1。

我总盯着“只有一次”,总以为会有个很简单的算法,反而没搞出了。

非常谢谢!!!!!

网友A:
目前为止只有香版主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用分支和循环,仅仅用逻辑运算是否也能够解决此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在单片机软件开发中肯定会遇到类似的逻辑问题。
建议大家也来试解决一下。

网友J:
void abc()
{
  uint8 P1_changed_now;   //记录两次采样周期中P1各位的变化
  uint8 P1_changed_sum;   //记录P1变化的历史信息,曾经变化的位(无论次数)
  uint8 P1_changed_multi; //记录P1变化的历史信息,发生多次变化的位

  uint8 P1_old;
  uint8 P1_new;
  uint8 i=0;

  P1=1;//读引脚
  P1_old = P1;
  while (i<100)
  {
    P1=1;
    P1_new = P1;
    P1_changed_now   =  P1_new ^ P1_old;//记录相邻两次采样P1变化的位
    P1_changed_multi |= P1_changed_sum & P1_changed_now;//曾经变化过的且当前又变化过的位,记录下来;
    P1_changed_sum   |= P1_changed_now;
    P1_old = P1_new;
    i++;
    delay10ms();
  }
  P2 = P1_changed_sum ^ P1changed_multi; //曾经变化过的位中,减去多次变化的位
}
例:以4位为例
采样次数  P1   changed_now  changed_sum   changed_multi
---------------------------------------------------------
  0    1001       0000         0000        0000
---------------------------------------------------------
  1    1010       0011         0011        0000
---------------------------------------------------------
  2    1111       0101         0111        0001
---------------------------------------------------------
  3    1101       0010         0111        0011
---------------------------------------------------------
到此为止,有低三位发生变化,其中低两位曾多次变化;则可判定次高位应点亮。

网友F:
16楼解说得很清楚,代码也写出来了
我挑点骨头,加上后面的&运算,可以在次数很多时防止溢出
引用 网友I:

不能增加这个&运算。

比如变化次数为17时,计算结果将变为1,会产生误判!

网友I:
不能增加这个&运算。

比如变化次数为17时,计算结果将变为1,会产生误判!
引用 网友F:

的确如此,误人子弟了,这样只会更快的溢出
修改一下,改成判断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J:

22楼的大侠,谢谢了!!!!!

网友A:
22楼是高手,这样的答案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