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9 我只使能了接受中断,为什么还有其他中断??

楼主(2009-10-19):
8019 我只使能了接受中断,为什么还有其他中断??

我的IMR=0X01,只使能接收中断,我设的高电平进入中断,为什么,我每次进入接收中断之后完成中断操作后,又再次进入中断,并且此时的ISR=0X40

网友A:
没用过8019,楼主查看中断标志应该可以找到是那个外设产生的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IMR他使能对应着ISR对应的位。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是使用高电平接收的原因。。如果使用上升沿应该就没有了。。
在我向ISR写入0x01,清除收到数据包的一个标识。我所连到的那个外部中断引脚是不是立即拉低呢???

我使用上升沿之后,发现,我的程序有可能会丢包。因为我读取网卡里面的数据的时候不是使用的DMA,所以读取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