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8019 我只使能了接受中断,为什么还有其他中断??

楼主(2009-10-19):
8019 我只使能了接受中断,为什么还有其他中断??

我的IMR=0X01,只使能接收中断,我设的高电平进入中断,为什么,我每次进入接收中断之后完成中断操作后,又再次进入中断,并且此时的ISR=0X40

网友A:
中断有很多种形式,你看看是软中断,还是硬中断

网友A:
如果是软中断,你可以编程序时注意;如果是硬中断,你就要相应的清零啦!

网友A:
我没有用过8019,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B:
就是啊!你看看到底是什么中断。

楼主:
2# synics 8019的中断,是外部 中断1,应该是硬中断吧。。。我进去的时候立即清除外部中断标识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19的中断,是外部中断1,应该是硬中断吧。。。我进去的时候立即清除外部中断标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