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5000U烧写器使用感觉

楼主(2009-10-19):
刚买了台5000u,今天到货,花了半天时间捣鼓了一下

感觉:外观工业设计比较好
        烧芯片速度神速,比西尔特快了一倍
       保密理念先进,别家没有的。

但是也有很多感觉不便的地方

1、保存工程文件后,以后打开工程文件就看不到工程文件引用的hex文件名了。
这个不太方便,不知道烧的啥代码。
西尔特就有指示的
2、高级加密功能
高级加密功能非要输入打开授权密码,这个匪夷所思
很多情况下,企业保护代码是为了防止烧芯片的员工私自把工程文件复制出去。
5000u的高级加密功能可以防止这一点,但是每次烧芯片都要开发人员授权不太方便,这也太罗嗦了。
品种一多,开发人员时间有的耗费了。
应该可以让用户选择需不需要加载密码。
反正高级加密后,工程文件认烧写器sn的,私自复制也没用。
3、读取芯片居然只读内存区,对于芯片的配置居然没有读。
比如ATMEL avr有容丝字节的,编程器没有读。
这个显然是个bug,其他品牌的烧写器都是读的。
5000u这个bug不便于芯片拷贝
4、脱机文件管理
脱机文件也庞大了,最小尺寸也有180K。4M内存没几个文件可以放。
稍微多删除操作几次,文件碎片就很多了。
碎片一多,4m内存居然只能放3-4个200k的文件
5、脱机文件导出
只有没有次数限制的文件可以导出
没有次数限制的文件就不需要保密了?
(用脱机的基本都是为了保密,否则谁买这么贵的机器)
显然不太合理
应该都可以导出或不可以导出。
当然为了保密建议导出需要密码
6、脱机文件在液晶上显示的限制次数居然是乱码,
输入的限制次数是50000次,液晶显示乱码
后来看了一下,次数需要输入6位数。
奇怪了应该是1-6位数都可以啊。
需要5万次就输入50000吧,非要用户输入050000.不够人性化,上位机程序很容易判断。感觉软件编程的有点莫名其妙

7、没有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电子版和纸质的都没有。
没有看到文档说那个网口是干啥用的,如何接线。
产品说明书是起码要的,哪怕再简单或者说明一下到哪里哪里下载。。。。

8、不知道采用CF卡存储是否安全。
比如别人把这台机器上的cf卡插到别的机器上能否烧写?
如果能够烧写就是个漏洞,有心人只要偷块cf卡就行了

楼主:
最新测试,脱机次数超过32767,液晶显示乱码

上位机脱机工程次数输入050000,软件提示次数必须小于65536

楼主:
:D5000u的测试人员要打屁股了

网友A:
非常感谢awen2000的宝贵意见!  以下是针对每个问题的回复。

1、保存工程文件后,以后打开工程文件就看不到工程文件引用的hex文件名了。这个不太方便,不知道烧的啥代码。西尔特就有指示的。

回复:这可能是您使用习惯上的先入为主,我们的设计是在工程文件名及工程描述里说明此工程对应的产品型号及版本等信息。结合您的建议,我们在工程描述里默认就加上装载的文件名及其路径。

2、高级加密功能
高级加密功能非要输入打开授权密码,这个匪夷所思
很多情况下,企业保护代码是为了防止烧芯片的员工私自把工程文件复制出去。
5000u的高级加密功能可以防止这一点,但是每次烧芯片都要开发人员授权不太方便,这也太罗嗦了。
品种一多,开发人员时间有的耗费了。
应该可以让用户选择需不需要加载密码。
反正高级加密后,工程文件认烧写器sn的,私自复制也没用。

回复:为了简化操作,我们将修改软件,支持“高级保密工程”与编程器绑定,同时装载密码可以为空。这样在装载时就不需要输入密码了。同时请注意一定要勾上“保护模式”,这样操作员就不可以查看,编辑和保存缓冲区。

3、读取芯片居然只读内存区,对于芯片的配置居然没有读。
比如ATMEL avr有容丝字节的,编程器没有读。
这个显然是个bug,其他品牌的烧写器都是读的。
5000u这个bug不便于芯片拷贝

回复:我们将认真检查AVR系列的编程算法,如有问题立即修改。

4、脱机文件管理
脱机文件也庞大了,最小尺寸也有180K。4M内存没几个文件可以放。
稍微多删除操作几次,文件碎片就很多了。
碎片一多,4m内存居然只能放3-4个200k的文件

回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在脱机文件浏览器里使用鼠标的右键菜单里的“碎片整理”功能。

5、脱机文件导出
只有没有次数限制的文件可以导出
没有次数限制的文件就不需要保密了?
(用脱机的基本都是为了保密,否则谁买这么贵的机器)
显然不太合理
应该都可以导出或不可以导出。
当然为了保密建议导出需要密码

回复:有产量限制的工程不能导出,有装载密码的工程提供密码可以导出,既无装载密码又无产量限制的工程可以随意导出。导出的工程文件都是看不到缓冲区明文的。

6、脱机文件在液晶上显示的限制次数居然是乱码,
输入的限制次数是50000次,液晶显示乱码
后来看了一下,次数需要输入6位数。
奇怪了应该是1-6位数都可以啊。
需要5万次就输入50000吧,非要用户输入050000.不够人性化,上位机程序很容易判断。感觉软件编程的有点莫名其妙

回复:已经找到这个BUG的原因,显示时乱码,里面的处理没问题。将立即修正。上位机软件判断那里也要修改。

7、没有完整的产品说明书
电子版和纸质的都没有。
没有看到文档说那个网口是干啥用的,如何接线。
产品说明书是起码要的,哪怕再简单或者说明一下到哪里哪里下载。。。。

回复:帮助文档里写得不全面。我把部分应用笔记打包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立即处理!

8、不知道采用CF卡存储是否安全。
比如别人把这台机器上的cf卡插到别的机器上能否烧写?
如果能够烧写就是个漏洞,有心人只要偷块cf卡就行了

回复:这台机器上的CF卡插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可以烧写的。因此需要保管好CF卡,就像保管好编程器一样。

网友B:
呵呵,这么多问题啊!

楼主:
呵呵,小问题。
zlg的的售后服务还是很到位的:通过销售反映上去以后,zlg技术人员马上跟进,项目主管亲自打电话给客户非常诚恳的听取用户的意见。
产品有点bug难免,但是服务很重要。
zlg的服务不错!
这样的服务态度做产品,产品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C:
LZ做的很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D:
LZ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E:
楼主 什么芯片比西尔特的快一倍啊

网友F:
哈哈,是神,比西尔特还快.

网友G:
比西尔特快难道不正常吗?1994年前没有人听说周立功,我开始创业了;但人们说我们是一个卖单片机的公司时,我们的员工已经达到1000人了。
为什么总要带有色眼睛去看待发展中的事物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我们将一定超过西尔特,就算他们的老板在这里,我也不会谦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网友H:
其他的不敢说,保密理念先进----这一点我相信EP868要更先进的很多。
当然,有关这部分的说明书,我是保密的,只提供给VIP客户。
4M内存?在这个G时代,这带明显的DOS色彩。哈哈。居然还会有文件碎片,令人晒笑。
至于烧录速度快一倍,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真的、、、、
周先生在战略上藐视西尔特,我在这里当着ZLG315老板,也藐视一下周立功公司,呵呵。
:我一定会超过周立功,超过西尔特。(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已经把西尔特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的目标是超过国外的SMH、BP。让他们的东西不敢卖那么贵.

网友I:
和mcuisp的牛P相比,产品EP868逊色好多,看来老板有漫长的职业生涯规划啊。
不管怎样,mcuisp先生在这里打的广告有效应了,至少让我去看了一下他的产品。

网友H:
谢谢LS的尖酸口气,您似乎对我很有意见?!
EP868确实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我从来没有对客户隐瞒不足之处,有时甚至会强调。
如楼主所说,5000U连说明书都没呢、、、我至少还是有可以入眼的一个电子版说明书。
在编程器中内置电子版说明书和PC程序、驱动,我是申请了发明专利的。ZLG有么?
我12楼所说,都是事实。如果真如楼主所说,4M内存,还有碎片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上,5000U是落后于时代的。
设计理念上,等我所有专利都批下来,EP868将会真正显现优势。
另声明12楼并不是广告。
职业生涯规划方面,我只能说,我将专注做在线编程仿真器。我并不喜欢做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