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的干扰

楼主(2009-10-19):
做了一块开发板,ARM9平台,采用WINCE操作系统5.0,5×5按键矩阵,采用中断方式进行按键查询。使用USBdevice和电脑进行同步,电源13.8V滤波电容使用470u/25V和0.1u组合,13.8V转3.3V给arm供电。印制板采用6层板设计。现在每当开关工作台日光灯的时候,从调试串口中发现总能触发很多中断,而且USBdevice和电脑同步断开,并且导致电脑死机。USB同步信号到地加了TVS管,无明显作用。用示波器观察USBdevice电平,每当开关日光灯的时候,有脉冲信号,能达到几V,请问大侠们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看起来像是电源没做好,是不是用人家便宜的开关电源了?

楼主:
LM1117_3.3

网友B:
可以用干净独立电源接入测试确认  是否输入电源是此现象的干扰源  确定之后就好办点了  以此类推  应该可以排查出问题

楼主:
实验过用电源直接供电,仍然死机,与开发板比较,我们的走线不如开发板的好,但是开发板仍然有开日光灯导致电脑死机现象,只是不如我们的频繁,实在找不到别的原因就只能考虑是走线问题了。。。。

网友B:
那电源进线就不是干扰路经了.
看样子是辐射干扰而不是传导干扰.
看看你的电路图,芯片外接的地方有那几个,先确认CPU这方面的性能有没有问题,如果将CPU多余的线全部断开,只有晶振及复位电路情况下,仍然有这些现象,那就看看晶振及复位电路有没有改量的地方,另外CPU本身是不是出现硬伤?还有辐射干扰的话,地层铜皮的铺设很重要. 如果是双面板的话,尽量单面走线,另外一面全铺网状铜皮,这样抗辐射干扰会好很多.
你可以试着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