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LED工作电路

楼主(2009-10-19):
抛砖引玉一下吧,本来这个话题大了点,不过,我本意是想让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来我这里来吹牛,那么,大家的内功修为都可以体现了,以求达到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目的。
东北人管这个叫“闹炕”,南方人管这叫“扯淡”,不过,吹牛归吹牛,希望大家在每次发出的图片中,围绕中心点,给出意见。、
以便带出新手,也可让老鸟们“温故而知新”,有其更好的创新!

网友A(2009-12-30):
前面是阻容降压?不太懂  哈

网友B:
此电路可用,但仍有改进余地。
这种电容降压电路,最大的问题是在上电瞬间电流非常大,完全可以将负载烧毁。电路中串联的150欧电阻就是为了增加电源内阻减小上电瞬间电流。即使如此,上电瞬间电流也可达311/150=2.07A。前式中311V是交流220V峰值。这是假定电容上没有电压时上电的电流,如果电容上电压还没有被并联的电阻放掉,电容两端电压与市电电压瞬间是同向串联,则上电瞬间电流还可能加倍。4A电流足够烧毁LED。
为避免上电瞬间烧毁LED,整流后接了4支串联的稳压管。但稳压管也是很脆弱的元件,上电瞬间的大电流有可能将稳压管烧毁,这样的事例发生过多次。
比较好的方法是用个电容代替4支稳压管。电容的容量应该为串联在电路中的C1十倍以上,耐压应该比LED串联后总电压更高。该电容可以用电解电容。

网友C:
此电路可用,但仍有改进余地。
这种电容降压电路,最大的问题是在上电瞬间电流非常大,完全可以将负载烧毁。电路中串联的150欧电阻就是为了增加电源内阻减小上电瞬间电流。即使如此,上电瞬间电流也可达311/150=2.0 ...
引用 网友B:

*****************************************

尊尊教诲!

楼主:
既然谈到电解电容,如果放在这里想当于一个滤波的作用.可以近似得到311V的直流电压.
另外,降压电容上的电可以通过泄放电阻及时的放掉,反映时间大概为0.1s.

楼主:
电容的用途非常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滤波:这个对DIY 而言很重要,显卡上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5.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整流: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元件。
9.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如今某些电容
的储能水平已经接近锂电池的水准,一个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供一个手机使用一天。

网友D(2010-02-01):
这电路中的LED好像会因电压的输入变化而改变其亮度哦.是不?

网友E:
会。跟市电很大的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有个疑问,48个LED能承受311V的直流电压吗?一般高亮度的LED压降也大概2点几V吧。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ED两端是144V 不是220V 而且阻容降压应该看成恒流

网友E:
为什么是144V呢?请教一下LS,谢谢!

网友G:
呵呵!一个发光二极管有点问题,全部不亮,特别是量产这种问题特别多,而且这种浮地设计电路板是带电的,很容易有安全事故,这种电路玩玩可,但不可批量

网友H(2010-03-23):
同意楼上,另外R1可以不要,将DZ1-DZ4换成2只电容如(47uf/400和104),48颗串联改为6颗+限流电阻8组,运行时间可能比较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