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的冲击电流问题解决的很诡异

楼主(2009-10-19):
用开关电源去驱动一个直流电机,该直流电机是7~36V工作电压间调速,内部什么霍尔元件之类的芯片需要12V工作电压,还有一个反馈信号线反馈的是12V的方波;刚开始发现电机启动时冲击电流很大导致开关电源芯片自行保护把功率拉到0然后又恢复正常工作,在外部加了恒流线路后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偶然在网上搜索相关情况时发现21IC论坛上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将没用悬空的反馈信号线接一个下拉电阻!!!我试了一下居然OK了!
查了哪么多冲击电流问题,解决办法无非是软启动,降压启动,限流之类的,为什么这个下拉电阻就解决了?请各位大虾发表下高见。。。。

网友A:
噪声回路

网友B(2012-07-23):
学习ing,求详解。

网友C:
下拉电阻,意思是将电路节点的电平向低方向(地)拉。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与上接电阻一起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
-- 来自百度。。。

下拉电阻大概是在端口电压不稳定时给悬空的反馈信号线一个电压保持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