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上电瞬间输出确定性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各位大侠:
小弟现在有个项目,要求开发一个设备去控制一台国外的设备 那台国外的设备后面有一个DB25的并口,使用低电平脉冲控制,例如:需要国外的设备做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对应DB25并口的引脚1 ,那么,只需要在引脚1上给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即可。那么,当国外的那台设备处于上电运行状态时,而我的设备一开电源,由于上电瞬间,输出的电平不确定,可能导致国外的那台设备出现误动作,请问,这应该如何处理(对方对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相当高,急)???

这个问题就和MCU上电瞬间继电器乱跳差不多,在网上看到一个加上拉电阻的,上电输出的电平是高电平。但是,在上电的一瞬间,电源电压也是从低到高上升,那么,逻辑引脚的输出看上去也是先低电平,后高电平。这个我用逻辑分析仪实际看了效果的,不行。

网友A:
用一个管子输出低电平脉冲,单片机控制管子,管子的供电由硬件延时提供

网友B:
你的设备没有上电时,外部设备不会产生动作,这说明这个控制信号线在外部设备那端已经有一个上拉电平,或在控制信号线为高阻时不动作。

STM32的I/O口在上电时是高阻状态,在不接上下拉电阻时,不管外部设备那端是否有上拉都不会让外部设备误动作。

网友C:
不是所有的STM32的IO口在上点的时候都是HighZ的

网友D:
据我所知,STM32的I/O口在上电时都是高阻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