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36v

楼主(2009-10-19):
请教:现手头上有市电220v交流和28v直流两种。如何利用他们其中一个得到+-36v,输出2a,请教思路?谢谢指教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如果是正负36V,2A,144W,那你的那个28V的直流能达到这个功率吗? 如果能,找下有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看。不能,建议使用市电了,用线性变压器的话太大,设计开关电源成本可能会低点。  不如去买个吧

网友B:
订做大电源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降压变压器把220v的电压降到36v左右,再通过电阻降压得到,如果是直流地话,用整流电路来做。

网友D:
DC/DC成本高一些

网友E:
可以用18V升压,也可以用交流电得到,不过做好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