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12v电源在哪儿??5v嘞??

楼主(2009-10-19):
protues中12v电源在哪儿??5v嘞??

网友A:
找元件会不会??
输入battery或vsource
5V快速找在左侧菜单总线符号下面第二个符号里面

楼主:
3# 不亦心 自己乱找,现在对protues的工具基本熟练了,谢谢

网友B(2013-02-03):
PICK一个电源,在属性里给个标签“12v”即可,用电压表测一下,结果使标准的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