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WARM 5.30 加密lpc2103的方法

楼主(2009-10-19):
经摸索,
用IAR EWARM 5.30 加密lpc2103的方法如下:

1。在启动文件中定义一代码段:
;encrypt
        SECTION .encrypt:CODE:ROOT

        DC32 0x87654321

2。在连接文件中加入:
place at address mem:0x1FC { section .encrypt };

网友A:
标记一下,这个方法(0x87654321)是否针对所有LPC系列?

楼主:
标记一下,这个方法(0x87654321)是否针对所有LPC系列?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lpc2000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