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调试的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9):
我正在做一个基于FPGA的关于数据采集和发送的系统,现在的情况是FPGA的verilog代码已经设计好了,并通过了时序仿真,现在需要在线的调适。
    我的问题是:我需要买开发板来调适呢,还是直接把FPGA做在整个系统的PCB板上来调适。
    因为我做的FPGA模块是特别的服务现在做的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买开发版对我的调适应该帮助不大吧。
    如果我直接做在PCB板上,我应该怎样实现对FPGA的配置呢?需要把配置芯片也做在PCB上吗?在线的调适有是怎样的呢?
    本人没有实际做项目的经验,所以这些基本的问题都不是很清楚,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啊,谢谢!

网友A:
fpga可以再接在线调试在线编程啊,这正是fpga的好处。 使用fpga的Jtag口

楼主:
谢谢2楼,不过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哈,我知道可以在线调适。因为没有经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买开发板,如果不买开发板,直接把FPGA做在我的系统PCB板上,那我在线的调适和FPGA的配置用要做什么特别的处理呢?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指点啊,非常感激。。。

网友B:
用JTAG, SIGNAL TAP II等!

网友C:
不行就买个开发板看别人的处理,或者网上down个开发板原理图:loveliness:

网友D:
自己设计fpga的开发板的话,在线调试口(jtag)需要单独留出来,fpga有专门的管脚。同样配置口和配置芯片也要做在pcb上。当然如果只在线调试的话可以不做配置口和配置芯片。参考fpga的器件手册。

网友E:
你现在不是有板子吗,直接把程序烧到FPGA中就可以啦,把需要检测的信号拉到测试引脚上(你们的板子不会连测试脚都不引出来吧,那就大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