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与差模信号是不是指的同一个东西。

楼主(2009-10-19):
(无正文)

网友A:
差分是放大电路的形式,差模是差分式放大电路输入信号的性质,即差模信号

网友B:
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一对信号称为差模信号

网友C:
4楼说错了吧.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一对信号称为差分信号
无论什么信号都有共模和差模值.

网友D(2011-01-26):
请问差分放大电路,是用来消除共模信号的吧

网友D:
那种放大电路是用来消除差模信号的

网友E:
差模信号是有用信号!也是你要放大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