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场效应管的弱小交流电压整流电路

楼主:
需要对一个低于100mV的交流电压整流,可现有的整流二极管最低正向导通电压大致在400mV,在网上搜寻到一个采用场效应管的整流电路,具介绍可对小于100mV的交流电压整流,请大家帮忙看看:

这个电路正确吗?
能达到我的要求吗?
图一和图二哪个效率高?
怎样改进可让效率更高呢?

重要的是----采用元件型号(最好是采用IC)?

对了:对电流几乎没有要求,只有大约20mA。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望能推荐,谢谢。

网友A(2009-10-19):
用运放精密整流吧。

楼主:
可要求不能使用外部电源哦。

楼主(2009-11-23):
再次请教这个电路,请高人给点建议吧?

网友B:
很显然只是个示意图,因为MOS的Vth都在0.8V以上,远远大于100mVrms的峰值140mV,要真正工作起来,还需要另外的驱动,或是做一个低功耗的变压器,为MOS提供驱动电平.

网友B:
夷,你是小严吧.

如果你的信号频率不高,你去华强找一家做变压器的,请他们打10个样,可能花50块钱的样子。

要求:用最小号的EI工频变压器4%含硅量的铁芯,按比较低的磁密,如1000GS绕制,初级100mV,用0.21漆包线绕100匝,次级4组,用0.08mm漆包线各绕2000匝,分别加在4个MOS的GS上就行了

网友B:
用锰锌铁氧体,铁损会更低

网友C:
用运放,参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