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速率的问题

楼主(2009-10-19):
我现在将伺服器的编码信号反馈给PLC使用,编码器的分周比是2500  是5V的差分信号,需要转换到PLC的高速计数通道进行计数,但是计数器通道电平是+24V的,我用光耦转换,但是光耦速度很难到达要求,请问有哪些光耦的速率在64K以上的,PC817能达到要求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2010-01-10):
有高速的,比你那个还快

网友B(2010-05-19):
用6N137高速光耦,相当快了

网友C:
6n137可以

网友D:
6N137是10M的用不到这么快的,PC817的话理论上能达到,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30K左右。TLP521可能快一点  但是目前价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