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

楼主(2009-10-19):
因为控制信号的电平不同,所以要进行转换,除了用光耦转换外还有别的办法吗?用光耦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能稍微详细一点吗?我要求的速率在60K以上

网友A:
参考电路见图:

网友B:
单向电压转换,一个普通的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厉害!
回复 网友A:
图文并茂!

网友C:
好像讲的意思是TTL电平到CMOS电平的转换吧,用电平转化芯片就行了,比如说电脑的串口和单片节的借口相连时,是要经过电平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