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9-10-19):
可视对讲门铃,用的电源适配器是IN:AC230V,OUT:DC15V,电流1000MA。
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定,对门铃的图像干扰非常大。当电网电压AC210V时,有干扰;当电网电压为220V,干扰就没有。
有什么方法解决电网电压波动,对可视门铃机子图像干扰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
注:电源适配器是外购的;
     对于可视门铃机子,应加哪些电路。

网友A:
如果确定是电源电压不够引起的,建议用dc18v输出的适配器,再用7815稳压15v供电,那样允许输入的电压范围就变大了。当然电流也要测,看效率是否允许。

网友B:
电源电压是一方面。
另外你的音视频跟电源是同一个地吗?地间浮动压差也是干扰的一个主要来源。建议供电来自室内机。

网友C:
电源功率不足而已,换品质、参数都合适的电源即可。

楼主:
我音视频电源的地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供电,是用两个三极管来分别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