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工作点怎么设置??

楼主(2009-10-19):
如图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这么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书上都是在计算工作点,说什么要合适的工作点,但就是没告诉我们这么设置那些阻值,怎么样的直流偏置数值才合适???

所以请教各位大侠:如图的各电阻怎么取值,得到的静态工作点才合适??怎么计算??

网友A:
看你要怎么用?
一般 Rc=RL     V Rc=Vcc/2

楼主:
就是 Rb1 和 Rc 应该取值多少??才能让静态工作点合适

楼主:
希望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B:
设置静态工作点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饱和、截止失真。放大器工作时就是在直流的基础上叠加交流小信号,所以静态设置很重要。避免饱和失真,Vce>0.3V;避免截止失真,iB>0.01IBQ。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就是让T的C极电压处于电源电压的中点。

此时的重点就是:根据选定的Rc和T的放大倍数确实Rb。而Rc的选择,可结合负载RL进行。一般情况下,RL是比较确定的,----这就是突破口。

网友D(2013-01-19):
一般按照要求 应该死降静态工作点 设置在输出负载线的中点位置 防止截止和饱和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