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10-19):
感觉学单片机到了一段瓶颈时期,难得不会简单的没意思了,难得不知道在哪入手

网友A:
多找实际项目练习,入门以后就是靠积累了,很多方法、思路、技巧和典型程序只能慢慢来积累了

网友B:
首先一个,你的状态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你都没说,人家怎么能乱说呢,是吧
首先你得说说,你是学生,还是工作,还是想转行的。。。。。。呵呵

网友C:
我也这样感觉的,现在51单片机上的资源弄的差不多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也比较迷茫。我很想从事单片机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一个专科生,毕业能找的到工作就很不错了。想做实际项目,但是没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在写程序方面到了个瓶颈。虽然在书上看了什么链表啊,结构,还有什么状态机啊。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运用到单片机写程序上面去。现在想学AVR又想学ARM。但是看到AVR那么多寄存器,我就头晕。看到ARM的启动代码和更多的寄存器我更头晕。能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像我们这样刚刚入了门的人吗?

网友D:
首先买一套单片机学习元件,根据书上基础电路自己焊接学习,不懂器件查资料,焊接,调试电路,最后编程调试程序,程序下载到自己焊接的板子上,基本单片机算是入门了。以后就做小制作等等,一点点积累吗?我这里有个很好的学习模块!!!http://shop58133939.taobao.com/,这里是单片机爱好者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为初学者设计的万用板,焊接资料元件,一般网店都不提供的,还不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起,忘记了 我是一个快毕业的学生,其实学习也没多久  有些不会的也没人能给解决  老师水平太高了我问的简单问题都不愿意回答   应是自己基础太差了 能给推荐下些资料吗

网友E:
没有遇到有意思的问题那是因为懂得太少,懂得越来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永远解决不完。

网友D:
就从基本电路学起,从最简单的程序调试开始。

网友F:
proteus这个软件不错,对学单片机有帮助。

网友B:
快毕业的学生,恩,这个时候学单片机是不错的。
第一,也许你没有目标,但是学完单片机后你就有目标了
第二,对毕业设计非常有帮助,你选择一个有点难度的,带有单片机控制的,然后自己认真做,对找工作很有帮助。
第三,如果你还没有开发板,那么就要买了。当然了,你也可以用proteus,但是最终要么买板,要么自己焊接一个板子,因为虚拟的总是不如真实的好,而且还可以提高动手能力等等。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的,那么最好自己买材料焊接,这样就非常不错了,既可以节省费用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可以先用proteus仿真,等差不多了再自己焊板子,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学。不过这样子学习进度就缓慢多了,如果你是快毕业的,那么最好还是买个板子吧。至于买什么板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学习单片机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管你买什么板子,最多只能学到入门,如果你想学得很好或者精通,不开发项目是达不到这种高度的,所以刚刚入门之后,尽快找个单片机开发的工作吧,至于以后发展,不用我多说,你工作半年就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