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两种写法结果不同的原因?

楼主(2009-10-19):
UINT8   OUT_TempX;
UINT16   OUT_XNum;
1//OUT_TempX=0xfe;
1//OUT_XNum=~OUT_TempX+1;
2:OUT_XNum=0x02;
Num_X=(OUT_XNum/8)*18;

PrintHex(OUT_XNum);
PrintHex(Num_X);

结果1:0x02 0xc0
结果2:0x02 0x00

网友A:
Num_X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奥,忘记贴了!
UINT16   OUT_XNum;

void PrintHex(UINT8 x)
打印是八位的,写法不规范,但不知道
OUT_XNum 的值为什么结果会不同?

网友B:
OUT_XNum是UINT16型。写法一中的第2句导致隐含的类型转换。
~OUT_TempX的中间结果是0xFF01,而非你所预期的0x01

楼主:
奥,这样啊,谢谢;
如何写才能实现uint8取反,再赋给uint16呢?
因为我在做累加,最后结果需要16bit;

网友C:
我看得有点晕乎乎的。。。。。。
累加嘛,uint16 = uint16 + 累加量;这不行吗?
取反嘛,uint8 = ~uint8;    赋给uint16嘛。。uint16 = uint16 | uint8;
好像写着写着,有点无意义,你最好举个例子来问问

楼主:
呵呵,我为了省寄存器空间!

UINT8   OUT_TempX;
UINT16   OUT_XNum;

OUT_TempX=0xfe;
OUT_XNum=~OUT_TempX+1;   //注意:此句导致隐含类型转换;

我的预期是想:OUT_XNum值为:0x0002;
但结果是 ejack 所说的0xff02;
看来我的基础知识太不扎实了!自责!掐大腿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