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不理解,《入门与实践》当中

楼主(2009-10-19):
在阿南的入门与实践当中,关于触摸屏的那一节有几个地方不理解。
P220:
void Wait_Touch(void)
{
    XMON_OFF;
    nXPON_OFF;
    YMON_ON;
    nYPON_OFF;
}
该函数应该对应触屏控制器的等待中断模式,我查了手册这个时候 的引脚状况应该是
XP   XM   YP       YM
上拉 高阻 AIN[5] GND
对应的ADCTSC中的位的作用设置应该是
XP   XM   YP       YM
0      0     1         1
和你上面的设置情况不一样。。。
请问这是为什么?

第二:我理解触屏校准,以前没碰过,看了你的书,查了相关的一些资料。我对触屏校准的理解如下:
触屏产生的坐标和LCD屏幕坐标不一样,所以需要设置一个触屏坐标到LCD像素坐标的转换。这个过程就是在屏幕上输出一个像素坐标,通过点击,产生触屏坐标,然后根据这两个坐标的算法,产生某些参数。。。这些参数最后将被固化在FLAH当中。当然也可以设置为每次程序开始的时候都触屏校准,那就保存为全局变量。(这些转换算法需要我们去查找,还是自己编写?)
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是错误的?

望各位帮个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是不是问题很弱智

楼主:
南哥。。。帮下小弟。。

网友A:
楼主需要对照这个的原理图查看才能真正明白,首先是先让它处于中断状态,触摸屏有按下时电平翻转产生中断,也可以通过查寻方式。
要理解校准,先要理解A/D采集的模拟值如何转变成LCD的坐标值,书中都介绍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