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自己第一次diy发上来 秀一秀!!

楼主(2009-10-20):
第一次diy  心情肯定特激动吧!!谢谢自己的感受和diy作品 秀一秀!!

网友A:
第一次?
那谁记得啊???

网友B:
往往是中学甚至更早,谁能有那种收藏意识……

楼主:
不是 吧  都那么早???

网友C:
把范围缩小一点就可以了。。
     比如第一次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工具做的或者加个时间段也好,比如今年第一次,,
      呵呵。。。

      发个第一次搭棚DIY的TDA2030功放 (第一次在杂志看到搭棚就想自己也这样做一个,人家的做得像个工艺品,只是自己做得不好看,感觉不是真正的搭棚,因为没有骨架,不过还是感觉这个做的音质好点,元件大部分是从用万能板(洞洞板)制作的TDA2030功放板上面拆下来的,散热片是在显示器的板上拆的,属于二次使用了,听说LM1875声音更好,有机会再做一个好看点的。。)

网友A:
呵呵,你这个确实搭的忒丑了点:lol

楼主:
我 学51没多长时间  最近 正在模仿网上的一个 实例 基本上已经做完 这是实例的图片C:\Documents and Settings\zheng\桌面\飘在空中的字.files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zheng\桌面\飘在空中的字.files/img]

楼主:
怎么添加图片呀??不会。。。。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zheng\桌面\飘在空中的字.files

网友D:
出故障的话,就不好搞了!

楼主:
:L:L为什么没人 关注呢???发发自己的作品,想想当时调试的过程,再重新体验一下 成功的喜悦,也能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学习的机会 !!!!

网友E:
呃……第一次DIY的时候哪会想到拍照片?那也是老早了,自己还没相机呢!
使用TDA2822做的一个小功放。把收音机拆了,找到音频输出端,接到功放的输入,感觉还可以。又试了一下压电陶瓷片的,发现没用……那时候啥都不懂,更不懂什么前级放大和阻抗匹配。但无意间,发现用手指捏着压电陶瓷片,耳朵靠近喇叭的时候能清晰地听到了FM电台的声音。可能是由于我们学校离电台不远的缘故……
不知道这算不算第一次,反正类似的还好多,记不得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发图片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参考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9513&page=1#pid903488

楼主:
o 谢了 也不一定都发照片 谢谢做的东西 大概的意思就行呗

楼主:
这是我正在模仿做的东东 嘿嘿

网友F:
第一次大概是电动机吧,初中的时候,是初二还是初三就记不得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伟大的发现:“胶质线也可以当漆包线用!”

网友F:
中国人的书怎么就不能带上一句漆包线的啥东西呢。

网友G:
我diy的电子管外差机,现在还能用的哦,大概91年的做的

网友H:
我第一次DIY是矿石收音机,2AP9+高阻话筒,能收一个台!接着是3AG1收音机,9018 FM发射!!!

网友I:
我第一次DIY的应该是个电唱机吧(如果还能算是个电唱机的话)。小学时候用木板削成的转盘,空芯螺钉塞进一个滚珠做转轴。拾音头用的是那时候常见的收音机耳塞+铅芯做成的唱针. 由于没有电机,只能用手推着转盘发出严重变调的声音,但是仍然对此很着迷。

网友J:
我diy的是用插装元器件焊的rs485-rs485有源中继器!现在还有当时用刚刚学些的pads画的板子……

网友K:
哈哈!我初中做的无源全波倍压检波可调谐收音机也还能用啊!
看了此帖,我从那“垃圾”堆里翻出来刚试的,只是声音小了些,哈哈!

网友(2009-11-21):
我DIY的大锅加翅膀:

网友L:
02 年第一次 课程设计  数字电路  抢答器

网友L:
记得  第一次是 做 无线 话筒  用刀刻的板(整整刻了一个星期 其中铜皮 刻断 报废了2快)那时候 真笨 不知道用焊锡 连起来!!!
好象电子制作200例里面的..忘了

网友M:
呵呵,当初我DIY的是3DD15做的OTL功放

网友C:
呵呵,你这个确实搭的忒丑了点:lol
引用 网友A:

呵呵 鉴于5楼的实在难看。。唯有新做一个。。

网友N:
匠人的第一个DIY作品是在读小学时做的一个手电筒。

手电筒的外壳是用 四季润喉片 的圆筒做的,按钮是用金属片做的,加一个小灯泡。

小时候没糖吃,就把四季润喉片当糖吃,怀念。。。

网友O:
哈哈,这个问题有意思。

我的第一个DIY作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用一个线绕电阻,两端绑上电线,(因为线绕电阻是中空的)中间插了一个铜质的烙铁头,再接上220V的交流电,用胶皮老虎钳夹着,就成为了一把烙铁,开始向家里唯一的电器——收音机下了毒手。这应该是1973年的事情了,那时候买不起电烙铁呀。

如果非电子类的东西也算上,应该是1972年手工制作的,皮筋弹射的小飞机,机身是用小木片削的,翅膀是用纸片糊的。这个破飞机大概只飞了不到5米就摔坏了,但就是它带领我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路。这些还都要感谢我的小学班主任——蔡老师。

网友N:
如果非电子类的也算上,那匠人还做过:
1、竹蜻蜓(真的能飞上去哦)
2、水枪(有点像打气筒)
3、陀螺
4、弹弓
5、各类纸质手工

楼主(2009-12-22):
唉。。都是高手呀 。。佩服佩服。。我动手能力很差。:'(:'(

网友P:
5楼的够震撼

网友Q(2013-04-16):
第一次啊、、、好像我的是一个流水灯吧··

网友R:
我DIY的是第一台矿石收音机,那还是小的时候大概63年才8岁在父亲的影响下,完全自制的耳机,自绕的线圈,自己制作的矿石检波器,参照图书完全做完后,咦,为什么不响,没有接错啊,百思不得其解。是慈祥的父亲看出了问题所在。那时用漆包线绕制的线圈,其端头有漆皮保护是不导通链接的,自己完全不知道哦,漆包线还需要刮掉外面的漆包线漆皮的,才能联通的,在父亲的指导下,把所有的漆包线接头重新做了一遍,也是这个时候认识了漆包线及其特性。矿石收音机发出美妙的声音了,还可以选择电台,兴奋的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这时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喜悦之情。72年自制第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开始使用3寸的绿色示波器用的显示管,父亲支持我又一次父亲出差到上海给我买回来一只9寸的黑白显像管。所有的电感线圈、各类变压器完全自制,图纸是黑龙江大学物理系的章老师提供给我的,按照图纸自制了第一台电子管电视机裸机无外壳。当时只能收到中央1台{转播}和黑龙江电视台的节目,兴奋不已,父亲自己安装的5灯超外差收音机让我拆拆安安折腾了好几遍,后来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DIY了这些、描述了这些,只为怀念、纪念引导我步入爱好电子,喜欢电子的慈祥老父亲,是老父亲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指导我一步一步学会电子知识。这些只是过去,现在有多好啊,畅通的网络,想学习什么网络都有,条件又如此优越,真给年轻人创造了丰富的物资资源,年轻赶上了美好时代,很羡慕年轻人!人要能重新回过一会我会毫不犹豫的再次选择电子行业的海洋里遨游。如今已经退休,还想敢敢时髦学学51单片机,购得51学习机学习学习。现在家用电器很多单片机应用实例,了解一下没有坏处。不为做出什么,只为补充一下自己充充电,充实一下自己,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经常动动脑,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S:
我看看各位前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