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了款有线对讲机,现在问题多多

楼主(2009-10-20):
电梯五方通话系统。
分机用MC34118免提通话+9200(DTMF发码),8870(DTMF解码),主机用1062手柄通话芯片,主机和分机之间用24V供电、通讯。
自己在车间里试试是功能正常。
到现场一用原形毕露,声音小,有干扰,呼叫不稳定。
我拆了那个别的公司做的对讲机,用的是分立元器件,通话音质非常好,它没有用到发码解码,用电压拉低的方式来通讯(类似家用电话机)。呼叫很稳定。
小弟做这个对讲机也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加了很多花哨的功能(液晶显示,外网通话,语音提示等等)还自以为功能很强.到了现场的问题太多还没有解决,被别人鄙视,真是惭愧。
在这里向坛子里的大哥们讨教:
1 对讲机系统中电源还用什么方式,恒压,恒流?能抗干扰,或者都可以?
  用恒压方式是不是就在稳压输出端加个大电感(400mH)就行了?
  恒流用LM317来做是否可以?
  根据我现场调试经验恒流比恒压抗干扰强的多。但问题是别人的产品用的是恒压方式效果还比我好,真是抓狂。
2 从机房到监控室距离较远 用的是2线制,这里对电压值的范围有没有特别要求?
3 市面有没有类似的总线制的对讲机。也希望同行能指点下交个朋友。
谢谢。

楼主:
被人用串个电感做成恒压就不受干扰,我就做不出来。。。
分机 主机电源都怀疑不好,没有方向,我要爆炸了。

网友A:
要理解线路阻抗问题。比如视频75欧,双绞线100欧,电话600欧,射频扁平线300欧阻抗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设计你的网络阻抗的。怎么让你的网络在不同工作状态阻抗匹配的。每个发送端,都需要适合的“负载阻抗”。
    哈哈:大学时你没好好学高频,现在找你补课了是吧。

楼主:
4楼 兴隆 谢谢你指点的方向,很受启发。

楼主:
4楼说的电话是600欧姆,这个是我国指定的标准吧。
我没有和外网链接,自己组成的通话系统,这个阻抗匹配有什么讲究呢?
我做实验功能都正常,一接到现场就不行。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学一下电话原理,非常的简单的东西,你加的“功能”与通话本身毫无关系,而有线模拟制通话也就是传统电话可是实用了一百多年了,原理、工艺什么的根本就是小菜,你的问题是你认为简单但却根本没有理解,你真正理解了电话原理就该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肺腑之言,我会耐心看电话机原理的。

网友C:
你去一些电子卖场看看对讲机,拆开别人的机器看看。

楼主:
根据4楼 兴隆 提的方向,我看了给电话机供电的电源部分。发现它是双电感供电(电感作用是增大交流阻抗):2个电感一个串在正极,一个串在负极。而我的板子电源却只有一个电感,没有串负极电感。
昨天叫人在现场工地测试了下再串个电感情况,结果没有干扰,音质很好。呵呵。下次我去现场时再亲自测试下。
   其实我还不知道原因,难道这就是阻抗匹配么?
再次感谢 兴隆和热心帮助我的21IC网友。

网友D(2013-05-26):
对讲机,哎,我也无奈。

网友A:
这玩意,我明白。
1,电源电压选择:
是根据通讯距离,导线电阻选择。有线电话传输距离5公里最大值,线径又细。这时环路电流就剩20毫安了。属于基本够用。这时线路(环路)电阻大药48v/20ma=2k4
  如果你的网没有5公里远,导线又粗,大多用24v

网友A:
有线电话(市话)是点到点通讯,两端阻抗600欧,这样就没有反射信号,不平衡,有反射信号,就形成“回声”,像唱卡拉OK那样子。
     我们要做的内部对讲,通常没有那么远距离要求。传输线类似双绞线。阻抗100欧,或者120欧。就像485中要有120欧电阻。你吧24伏电源串联120欧,电阻后。作为内部总线。网络就阻抗匹配了。

网友A:
这时,要求各个分机,接收电路都要设计成高阻抗,(这没问题)。发送也要高阻抗。线路阻抗就不会改变120欧。
你设计发送电路时候,记住,电源的120欧电阻,就是你的发送负载。在120欧电阻上产生的电压,就是你的发出信号电压。

网友A:
这时,你拨号码,可以用脉冲发号。建议脉冲发号码电流增加30毫安。那么在120负载上,就产生3.6v电压增量。被叫分机,用单片机检测到这一增幅。就可以应答呼叫。

网友A:
我正想用电力载波,传输简单的控制信号,这个就不好估计负载阻抗,是个变量,没法自己控制。

网友E(2013-08-08):
大哥,跟我讲讲吧--我也想学,我现在还是在校学生

楼主(2015-04-28):
引用 网友A:
我正想用电力载波,传输简单的控制信号,这个就不好估计负载阻抗,是个变量,没法自己控制。 ...

谢谢兄弟热心答复,那个项目后来失败也不搞对讲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4楼 兴隆 提的方向,我看了给电话机供电的电源部分。发现它是双电感供电(电感作用是增大交流阻抗):2 ...

你这种是属于电源线上的共模干扰!如果还要加强效果的话,在输入电源线上在套个磁环会更好。

网友G:
楼主你就不能直接放个交换机在里面嘛,基于交换机做不就啥事都没有了嘛,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