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开始用pic24单片机,不知道什么问题ICD2不能用

楼主(2009-10-20):
下面是我连接的时候出的错误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405, read=0x406)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网友A:
ICD2连接成功,但没有找到目标板的PIC24器件。

请检查ICD2到PIC24的连接。

楼主:
恩,好像是这意思,我对开发环境不熟,会不会是软件设置上的问题啊,ICD2到PIC24的连接没什么好检查的啊,看着都连上了,要不是板有问题,要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要和目标板上的型号一致。

网友B:
VDDCORE的对地电容,是不是没接好。

网友C:
我的一根6芯电缆坏了,就是这个提示。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目标板供电没?

网友E:
复位电阻?我记得之前用dspic时就是电阻不对,后来取了电阻才识别到芯片。没具体研究过,估计ICD2已经设计有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