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GA走线及6层板画图

楼主(2009-10-20):
到了新公司,下一步工作要自己负责做个东西,硬件是S3C2440,BGA289的封装,以前虽然也画过7。8块板子,但多是双面板,而且IC都是铁片的,还没有接触过BGA的封装,所以在此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帮助,重要是BGA走线规则和注意事项,(网上艘的都太粗略了),还有就是6层板,巨大的挑战啊!
    希望做过的朋友能交流下,十分感谢!
    热心直接的朋友可以直接加我QQ67356936

网友A:
2440要画成四层可能还有些难度!前提是外围接口基本用尽.

网友B:
LS的,人家说的是6层

6层的话,布局好点,然后电源层处理好点。就OK啦

网友C:
http://3w.dianzi168.net上面有好几个我们画的2440

网友D:
给你块2440的板参考,不带nor flash,预留JTAG接口。
为保密删除了无关部分,保留s3c2440核心部分,部分io删除了,参考时请仔细检查你的io口等,避免出现问题。
文件可用pads2004打开。

网友E:
楼上可是好人啊。

bga,只有扇出来就跟普通芯片一样的了。

网友F:
没什么难的,注意满足工艺加工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