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23a 看门狗溢出周期 如何设置

楼主(2009-10-20):
24423a 看门狗溢出周期 如何设置

网友A:
图中红线所示更改即可

网友B:
ni_labview回答得很好,我再补充以下,还可以通过写寄存器RES_WDT来清除看门狗和睡眠时间,详细文档你可以参考你安装的designer下面有一个documentation中的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pdf,在大约12多页有详细解释(根据你安装的designer版本不同,这个文件稍有不同,我的是在121页),或者到http://www.cypress.com/?rID=3208下载最新的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在129页。这个文档对开发者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