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仿真器能否烧写F28035 DSP?

楼主(2009-10-20):
最近偶得几片TMS320F28035,看了datasheet觉得很好,适合做电机控制。我想做成板子。不过我没有TI的DSP仿真器,不知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烧程序?
以前用过2407知道它可以通过SCI下载程序,28035太新了,还不是很清楚,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可以用LSD-MiniStick,参加研讨会都送一个……
直接买应该也很便宜

楼主:
可惜,我们这没有这样的研讨会,要不然就去参加了

网友B:
可惜,我们这没有这样的研讨会,要不然就去参加了
引用 楼主:

招版主问问
哈哈

网友C:
这个因该会有,可以问一下销售

网友D(2010-01-21):
可以,更灵活了

网友E:
好像可以通过串口烧写,以前做2812的时候研究过一点

网友F:
可以吧,LZ可以到TI 的网站上找找看看有没有串口烧写的文档

网友C:
2812是听过有那种串口烧写方式,不知道这种行不行

网友G:
你是要做bootload还是烧写flash?如果做bootload,sci、spi都可以做,如果是烧写flash,可以用仿真器,没有的话可以到ti网上找简版的jtag工具,xds100,ti提供完整的原理图和user‘sguide,制作不复杂

网友H:
楼主是烧写flash吧

网友I: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对,烧写28035里面的flash

网友C:
要烧写Flash,好像不行吧

楼主:
所以我发帖子问嘛。
也没人说出个结果来。看来还是片子太新,放放再说吧。

网友J: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