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2478驱TFT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刚接手个项目,做一个手持产品,准备用LPC2478,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高手,我如果不外扩RAM和Flash的话,行不行?我不做太多图片,512K的片内flash和64K的SRAM能否够用,能显示速度有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网友A:
必须外扩SDRAM,显示缓存是映射到外部SDRAM的;FLASH可以用内部的

楼主:
哦,谢谢!
这样的板子是不是得要4层或以上?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LQFP封装的芯片,且你的水平还可以的话,可以是两层。

网友C:
两层没问题

网友D:
两层板,帮你省时省成本,提高竞争力.....交给我

网友E:
两层就可以

楼主:
还有一问题:在无操作系统下,如何显示彩色界面,如彩色图片。

网友B:
那就自已写程序吧。把ARM当MCU使也一样呀。我之前的公司就这么做过。
与写普通的MCU程序差不太多。

网友B:
工作量那是相当。。。大!

网友F: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没有操作系统肯定可以,而且还不算很复杂,有配套的开发板的调试板,可以调试一下就能行了,剩下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保存图片比较复杂一些,因为如果移植文件系统比较复杂,没有文件系统图片容易出错

网友B:
我用51也作过保存图片的处量,NAND Flash。将显存里的图像,或串口发送的图像数据存储在flash里,感觉不太复杂。
flash和sram够不过要看你显示的图像大小包括图像的灰度等级。

网友G:
尽量用两层,四层板开板费很贵的,成本会很高

网友H:
我也支持两成如果布得开,就没必要用四层

网友I:
要看你实际的需要而定

网友J:
我看两层可以搞定

网友K:
两层可以搞定。四层也不贵。贪快的话,就用四层的吧,省得自个累。

网友L:
四层开板费要贵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