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可否在keil中仿真

楼主(2009-10-20):
看了一下,keil中这个系列的单片机,软件仿真的时候也有相关的硬件资源插件,如uart、SPI等,试了一下定时器和UART有问题
大家说说看

网友A:
软件仿真怎么仿真UART啊?

网友B:
你还真想用这个破烂儿单片机呀

网友C:
好像可以仿真,高版本8.17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D:
软仿真功能有限!带硬件仿真效果好些(有些功能也有限)!

网友E:
安装c8051f的驱动

网友F:
还是硬件仿真吧!我总觉得软件仿真不踏实!

网友G:
呵呵,软件仿真搞起来运行了,实际效果和硬件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H:
除了读写Flash一类的操作,没有区别的。

网友I(2009-12-11):
安装c8051f的驱动
引用 网友E:

能仿真么??

太想知道了!!!

楼主:
可以  keil7.5只能仿真一些型号,keil8.05基本都能仿真
上次我写C8051F310的bootloader都可以,能够仿真读写flash

网友I:
我说的是软件仿真!

还有keil不能显示c8051的运行时间!!????

楼主:
我说的也是软件仿真

网友J:
还是搭个电路仿真吧

网友K:
烧片子好点

网友:
能点亮一个管脚就可以观察到很多东西了,写一次片子就几秒的事情,反正那片子也可以烧写几千次,调试好一个程序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