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9c52串口通信

楼主(2009-10-20):
小弟利用89c52单片机与计算机串口通信过程中单片机无响应
初始化函数是
init()
{
TMOD=0x20;
TH1= 0xfd;
TL1= 0xfd;
SCON= 0x50;
PCON=0;
TR1=1;
}

用的是定时器1,波特率是9600,串口用的是方式1,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哪出错了?

网友A:
通信没有反应的话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你先检查下硬件电路,照你写的程序来看应该初始化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要不就是串口收发数据的程序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你自己好好检查下就行了,这个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