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电源运放能采集负电压信号吗?

楼主(2009-10-20):
请问,单电源运放,能采用反相放大器在反相输入端,采集负电压信号,再把这个信号变成正信号吗?

使用中需要注意什么?多谢!

网友A:
对,电平转换

网友B:
要先加个板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明示

网友C:
信号是相对的,
如果负信号不是很大,且又不是一定要相对工作地的,可以用类似加法的方式抬起来后才进入运放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