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的两个要点!

楼主(2009-10-20):
**来自于网上,供您参考!

电容滤波的两个要点!
    电容在EMC设计中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常用的滤波元件!但在我培训的过程中发现,大家对电容的使用并不是很明确!这里我把电容滤波的两个要点介绍一下:
1、电容滤波是有频段的,很多人以为电容是越大越好,其实不然,每个电容有一定的滤波频段,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主要是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点来决定,电容在谐振频率点处有最佳的滤波效果!在以谐振点为中心的一段频段之内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其他部分滤波效果不佳!电容的谐振点与电容的容值以及ESL(等效串联电感)相关,具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网上资料,以及会议学校学习串联谐振电路的理论分析就会知道!通常我们建议在电源端口增加UF级别电容来滤波几百KHZ到5MHZ之间的差模干扰,原因就是UF级别电容谐振点在1MHZ左右。另外建议加在高频数字电路上我们建议加1nF贴片电容,原因就是1nf电容的谐振频率在100MHZ之间,不同厂家谐振频点有所不同,这样比较好滤波几十MHZ到200MHZ干扰,有利与EMI问题解决!
2、电容选好了,不代表就能滤除干扰!河水泛滥,到达高水位,这时我们往往会增加一条沟渠引流,那么引到的地方必须是一个低水位的,如果引到一个高水位的水库的话,反而会引起水倒灌,抬高水位。电容滤波与治水问题是一样得,电容只是起到一个沟渠得作用,能否滤波还取决与电容接的地上干扰的大小。我们经常发现工程师解决干扰问题加电容没有效果,有很大程度是地上干扰本身很大!反而把地上干扰引到信号或电源上来!大家需要注意,地上干扰在有些情况小并不是最小的!所以我们强调滤波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所接的地要干扰小,就是通常说的“静地”。
    所以说,我们采取电容滤波时要达到滤波效果,必须选取合适的电容以及接干扰比较小的地!电容可以根据器件手册与经验,干扰小的地可以在调试时采取仪器方法,有经验工程师在前期原理图以及PCB时要考虑。

网友A:
很好的**,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B:
哇  真的再想和高手你聊聊  能把QQ联系方式给我吗???

网友C:
第二点说的真好...呵呵..谢谢..

网友D:
如何减少地的噪声呢?有没有什么秘诀?

网友E:
俗话说:“一年数字,十年模拟”LZ造诣至深岂非晚辈能及的,佩服羡慕之余,更要奋起追赶 ^_^

网友F:
xiao zhi shi 'dazhihui

网友G:
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H:
那有极性的电容和无极性的电容有什么区别呢?

1# warm_ice

网友I:
好,说得好。只不过你是开发设计的,只有书本知识啊,要是有一些实际操作经验发表一下,就会更好了

网友J:
太专业了,真是佩服.

网友K:
于博士信号信号完整性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L:
一个馒头掰开掰开吃。

网友M:
说的是没错,但我建议在做EMC滤波时选用陶瓷芯片电容器,它适用于高频(即高频响应好),其他电容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因为每种材质电容的磁滞特性都不一样。

网友N:
认真拜读,学习中,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都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出现的,反复的实验,最后解决了,但没有深思,总结的不够,以后多加强理论的指导才行啊,呵呵

网友O(2010-03-06):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

网友P: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
引用 网友O:
呵呵,怎么解释?

网友Q:
以前的东西都忘了呀,
引用 网友R: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学习!·#!·#

网友S:
要补的知识好多啊 。

网友T:
要学很久的数字 和模拟 才会很高深吗

网友U:
我觉得做EMC滤波时最好用陶瓷芯片电容

网友V: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 。是说熟悉掌握数字电路用心搞一年就小有所成了,而要想玩精模拟电路,十年苦功都不算多。
顶中颖的,PS:516就要出了哦。嘻嘻嘻

网友U:
一年数字,十年模拟 。是说熟悉掌握数字电路用心搞一年就小有所成了,而要想玩精模拟电路,十年苦功都不算多。
顶中颖的,PS:516就要出了哦。嘻嘻嘻 ...
引用 网友V:
516是?

网友W(2010-12-29):
嗯,不错。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V:

你也很关注中颖的MCU吗?
能告诉我为什么不用PIC的单片机呢?谢谢了。

网友Y(2011-04-07):
时不时有人顶一下这个帖子,呵呵

网友Z:
电容低频段是个电池。高频段是个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