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进来看看:请教9012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led3216显示屏 行驱动用74hc245 加一个限流电阻,列驱动用74hc154译码 再接电阻和三极管(9012)组成的驱动电路  (注:暂时没有8550只能用9012代替了) 请问这个电阻要选多大 合适   怎么计算  本人很菜 恳求高手详解...感激不尽

8WF1KE@$QU}@UZ)9[D(%))3.jpg (12.96 KB )

网友A(2009-10-20):
根据灌电流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他画的图,好象是拉电流啊?

楼主:
是灌电流 不过不会计算啊..谁能帮一下

网友C:
射随器,
有R9~R16限流的话,这个电阻(R17)应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