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是显示效果处理

楼主(2009-10-20):
一屏界面很多位图大概90*70大小,非触摸,靠按键移动光标,光标不知道怎么做效果比较好,目前用一个边框框起来,但是不够醒目,效果一般,做过几种处理如边框会消隐,或颜色随机变化,或边框内有一个色条围绕边框转动,效果有点头晕,效果都一般,请教高手指点。

希望看起来醒目且舒适。

楼主:
渐显 , 渐消。

网友A:
高对比色反色显示;或者做成动态效果;更好的方法是做3D变化尺寸的动态效果

网友B:
还是灰度<=>彩色最容易做,效果也过得去

楼主:
3楼做法搞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当然,越是效果好的越麻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两张图片交替显示

网友C(2009-12-03):
看看你现在用的桌面的图标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效果我做过,还不错,亮度调节好衰减比例,速度也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