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ad十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20):
请教香版主。
1.电路为STM32101VBT6 MCU,36MHZ。精密运放(TLC4501)组成的标准同向放大器电路(放大1.5倍),放大器输出接1K电阻,电阻后面对地并0.1uf电容组成的RC滤波电路。在RC滤波电路后面接STM32-AD11脚。
2.软件配置为最大速度AD连续采样。
3.当同向端输入1V电压时,放大器输出1.5V电压。AD工作时,1K电阻上居然有7-10mV压降。这样导致AD数据采集很偏低。
4.当同向端输入0V电压时,放大器输出0V电压。AD工作时,1K电阻上居然反方向有7-10mV左右的压降。这样导致AD数据采集很偏高。ad数据应该为0LSB,但实际为15LSB。
5.AD采集到的数据非常稳定,跳动1LSB,但是很不准。
6.测量工具为6位半万用表。
/***************************************
*名称:ADC1_init
*功能:初始化ADC1,使用通道11,PC1脚
*输入:
*输出:
*说明:硬件底层
***********************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 (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 (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网友A:
ADC模块的时钟频率是多少?最大不能超过14MHz。

ADC引脚上的等效电阻是多少?应该小于1.2K欧姆。

网友B:
ADC模块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