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D设备不成功,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0-20):
我写了HID描述符后,连到电脑上发现如下:

后来弹出:

设备管理里面显示:
正常的那个(下面这个)是我的鼠标。
属性里面是这样的:

请高手分析下,实在没办法了,我能力太差啦。已经一个星期了,还没搞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哈哈,笑死!

楼主:
长达一个星期零4天的痛苦。:$

网友A:
呵呵,恭喜!

最好事后写一篇经验总结,对自己、对大家都有好处

楼主:
我用的是CY7C68013A-128AXC,原因是没REPORT-DESCRIPTOR没有传上去,因为它传Descriptor的时候是用DPTR直接传,不经过EP0BUF,但是DPTR总要一个数来指导它传多长呀,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改成把数据放在EPOBUF里面,不用DPTR来传,然后奇迹就出来了。
在这里也希望用CY7C68013做HID设备的时候不要再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B(2009-12-01):
CY7C68013A-128AXC多少钱一片?
有AD吗?

网友C:
哈哈 我也正在桌HID设备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