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oot中makefile如何选择子目录

楼主(2009-10-20):
u-boot子目录中有好多开发板,在生成u-boot的过程中要编译某一个开发板,   $(obj)u-boot: depend $(SUBDIRS) $(OBJS) $(LIBBOARD) $(LIBS) $(LDSCRIPT) $(obj)u-boot.lds $(GEN_UBOOT),它是如何选择的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makefile里面的***_config.
依靠那个定义来区分哪个目录的.
因此编译的时候,都要 make **_config然后才make all

楼主:
我是想问的更细一点,如在编译board里的smdk2410的文件时,传递的参数smdk2410在makefile中起了作用,令其编译board里的smdk2410的文件,而不是board中的其他的文件,如题,编译u-boot的参数有8个,其中哪些利用了传递的第三个参数smdk2410,使makefile实现针对性编译?
2# wlq_9

网友B:
可以阅读一下 config.mk 中的内容:

......
ifdef ARCH
sinclude $(TOPDIR)/lib_$(ARCH)/config.mk
endif
ifdef CPU
.........

这里面的ARCH CPU SOC VENDOR BOARD 就是有顶层Makefile中定义的:
ARCH=arm, CPU=arm920t......
3001 smdk2410_config :       unconfig
3002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920t smdk2410 samsung s3c24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