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关于spi的设置

楼主(2009-10-20):
spi, pc, se, ADDR, AD
在 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与开发范例 书中 第206页的
  case spi_set_cpha_first:
       temp = inl(dep->baseaddr + s0pcr - s0pcr);
中(dep->baseaddr + s0pcr - s0pcr)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用到s0pcr - s0pcr呢?

网友A:
#include "config.h"
#define   SALVE       (1 << 29)
#define   LED          0xff << 16
volatile uint8  RcvData;
volatile uint8  RcvFlag;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0; i++);
}
void __irq SPI_IRQ(void)
{
    uint32 tmp;
    tmp = SPSR;
    RcvData = SPDR;
    RcvFlag = 0x01;
    SPINT  = 0x01;
    VICVectAddr = 0x00;
}
void  SPI_Init(void)
{
S0PCR  = (0 << 3) |       (1 << 4) |
          (0 << 5) |
   (0 << 6) |
   (1 << 7);
}
int main (void)
{
    uint8  rcv_data;
    PINSEL0 = (PINSEL0 | 0x00005500);
    PINSEL2 = PINSEL2 & (~0x08);               IO1DIR  = LED;
    IO0DIR  = SALVE;
    IOCLR= SALVE;
    IRQEnable();        SPI_Init();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VectCntl0 = (0x20 | 10);
    VICVectAddr0 = (int32)SPI_IRQ;
    VICIntEnable = (1 << 10);
    while(1)
    {

         if(RcvFlag != 0)
         {
             rcv_data = RcvData;
              IO1CLR = rcv_data <<16 ;
               DelayNS(200);
              IO1SET = rcv_data <<16 ;
               DelayNS(200);
         }

     }

    return 0;
}

2210板上程序:
#include  "config.h"
#define   HC595_CS       (1 << 29)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0; i++);
}

void  MSPI_Init(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 << 8))) | (0x55 << 8) ;
    SPCCR = 0x52;
    SPCR  = (0 << 3) |          (1 << 4) |          (1 << 5) |          (0 << 6) |           (0 << 7);
}

uint8  MSPI_SendData(uint8 data)
{

    IOCLR = HC595_CS;
    SPI_SPDR = data;
    while( 0 == (SPI_SPSR & 0x80));
    IOSET = HC595_CS;
    return(SPI_SPDR);
}

网友A:
uint8 const DISP_TAB[8] = {1,2,3,4,5,6,7,8,9};

    uint8  rcv_data;
int main (void)
{
    uint8  i;

    PINSEL0 = 0x00005500;
    PINSEL1 = 0x00000000;
    IODIR = HC595_CS;

    MSPI_Init();
    while(1)
    {

       for(i=0; i<8; i++)
        {
           rcv_data = MSPI_SendData(DISP_TAB[i]);
         DelayNS(80);
       }

    }

    return 0;
}

网友A:
uint8 rcv_data;
int main (void)
{
uint8 i;

PINSEL0 = 0x00005500;
PINSEL1 = 0x00000000;
IODIR = HC595_CS;

MSPI_Init();
while(1)
{

for(i=0; i<8; i++)
{
rcv_data = MSPI_SendData(DISP_TAB[i]);
DelayNS(80);
}

}

return 0;
}

网友A:
这里面有这个,你看看

网友A:
你还是好好看看书吧!其中的知识,你还没有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