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09-10-20):
这个图是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的图,
请问一下里面用红框画出的那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 ?

楼主:
那个电容是做什么用?

网友A:
稳压,防止电源端有干扰脉冲,造成欠压误判。
电阻是用来电流采样

网友B:
振荡器电路的作用是?

网友B:
电流达到125A过流保护才动作啊,太大了。

网友C:
过流保护和欠压保护两个比较器的输出端直接连接不好,当一个产生高电平、另一个低电平的时候,你觉得会是输出什么电平?应该用二极管搭个或门处理两个比较器的输出。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再想请问一下的,那个振荡器上接的12k的反馈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那个和4148并连的那个电阻有什么用不 ?

网友D:
电容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E:
电容是抗干扰用的,每一个判别器必须并连一个电容,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什么时候用电解电容,什么时候用普通电容?:loveliness:

网友F:
图画成这样,直接开除。

网友G(2010-09-01):
顶!开除
引用 网友H:

这图表达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吗?
为什么要开除??

网友I:
1N4148是给472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I:
1N4148 楼上说错了,可能用来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