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cy7c68001)图像数据传输

楼主(2009-10-20):
1,我们的系统中,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CY7C68001,用于图像数据的传输,数据的计算是用DSP ti c6000来做的,是USB 2.0接口,数据的传输采用的是bulk批传输方式,数据流考虑上还存在些不清楚的地方;
2,主要是算法上要求PC host端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中需要暂停,来等待DSP的片内对数据的计算,等计算完了,将计算的结果输出后,PC host端再继续进行传输,
3,我自己现在的考虑是每次传输前发送一整包的标志数据,比如说都是3,然后从IN型端口都会的数据进行判断,如果是和标志包一样的数据,则PC端正常传输数据,不然,则进行暂停处理,
4,这样处理下来,出现的问题是开始时,计算出数据还能按要求输出,不过到一定时候,比如说是1000帧时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每次想象也不一样,有时是PC host端不发送数据,有时是DSP端一直处于读的死机状态;
不知道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希望能分享下,谢谢

楼主:
up

这两天一直看CY7C68001的datasheet,结合USB的一些测试例程,只是理解了测试例程(将external master(如DSP)的少量数据传给PC host),如果像我这种应用的话,希望能参考下相关应用程序,我有这方面的经历,经验,希望能指教,分享下,多谢了

网友A:
Easy USB CY7C68013A系列,专门小组
http://group.**/1754/

楼主:
up
今天拜读了CYPRESS网站,学校进不去,总是访问拒绝,还是到外面网吧看的,晕倒
像我这种情况,也就是说,PC host 端是需要有暂停功能,不过在CYPRESS网站上是有如下论述:
Question: Can a suspend condition be sent to USB device using EZ-USB Control panel/Cyconsole/Control center?
Response: No. Suspend condition cannot be sent to a USB device using EZ-USB Control panel/Cyconsole/Control center. It is initiated by the host when it is going into power saving modes or standby.
这是不是就意味这像我这种应用时,host端利用bulk批传输方式时,是不能在传输的中间,暂停的?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体会,还希望能分享下,在具体的应用中一般都会采取什么办法,现在在数据流方案上不是太清楚,还希望能指教下,谢谢

楼主:
update
我现在是将一整幅图像的数据处理存成*.dat文件,在PC端将图像数据传送给USB的external master(DSP板),现在的做法是只让其传送数据,通过OUT端口EP2,EP4,然后直接通过IN端口EP6,EP8直接进行数据接收,没有进行计算,发现接收到的数据和原先的不一样。
图像数据是6300*6400 个short int型数据(满足USB口的16bit的数据宽度),开始的300多帧还是可以正常接收的,往后就不正确了,如果进行大批量的数据传输接受的话,数据流应该有个什么处理办法,自己一直没有找到,不知道大伙是怎么做的,希望能指教下,谢谢了~

楼主:
update
上面所说的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出在了,我的标志包数据和和传输的数据有相同的情况下,会不正确,当标志包的数据重新改动后,数据就正确了
另外,虽说,数据可以传输和计算,但是感觉数据流的考虑还不是很好,希望能讨论下,多多指点~

网友B(2010-03-19):
那比我这好些,我已调试好几天了,同步传输的时候上位机老是读不到数据,但我查看了FIFO状态输出引脚,满标志是周期性出现的,还没有解决。。。。。。

网友C:
上位机通过多线程读取USB缓冲中的数据。用CY68013实际可以达到35MB/Sec的有效速率,作为图像传输足够快了。搜搜 USB20D 其技术指标与68013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