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9-10-20):
最近在调试51单片机之间的串口通信   每次主机发送数据都可以成功  但是会出现数据错乱的问题   比方说我发送一个0x01 但是在主机里面调试的时候  会变成其他例如0xdf啊  0xf7啊这类的无关数据   连线都检查过了   RXD连接到TXD   地也连接在一起   用MAX232驱动  我想不会出现驱动方面的问题  我这个是印刷电路板调试  硬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我很奇怪  希望各位大侠来帮下忙

网友A:
用这么多goto就不怕程序混乱吗??

楼主:
程序混不混乱不说  因为根本走不到GOTO那边啊   直接进了中断   主机和从机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多看看MSDN、BC、linux之类的例子,把你的程序的版面先排好一下。
怎么跟腌菜干一样的乱糟糟的呢。

网友C:
还是串口的初始化函数看看,scon应该是多少
然后结合定时器、晶体频率算一下波特率,看pc端波特率应该设置为多少,再看发送接受还是否有问题。
从机串口中断中居然发现函数,相当怪异,格式如下:
void ssio(void) interrupt 5 using 1
{uchar a,i;
void turn(uchar DIR,uint ANGLE,uchar ms);
RI=0;
EA=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