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之光板测试工艺指导技术

楼主(2009-10-20):
 在PCB抄板过程中,PCB文件的导出只是完成了简单的PCB抄板操作,完整的PCB抄板还包括后期PCB制板及焊接等工艺流程。根据PCB文件制出的PCB光板可以说是PCB抄板的半成品,为了确保客户最后成品电路板的品质,我们通常需要对制板后的光板进行工艺测试,以下我们提供完整的光板工艺测试指导手册供的大家参考。
  一.目的:本指导书规定成品光板的测试工位的工作内容。
  二.范围:本指导书适用于光板测试工位的工作过程。
  三.设备:
  LM05(包括一台386计算机)
  测试机的最大测点数为6144点,为单面测试。
  测试装置:每种待测的印制板都有一套特定的模板。
  OS2000(包括一台586计算机)
  测试机的最大测点数为8192点,为双面测试。
  测试装置:每种待测的印制板都有一套特定的模板。
  四.材料:
  单面,双面板,多层板等成品板。
  五.工艺操作:
  I.LUTHER&MAELZER测试机部分
  (一)、参数设置:
  电压:80V 最高电阻:1MO 最低电阻: 200 O
  (二)、开机顺序:
  2.1.安装所需模板到LM05工作台上。
  2.2开启主电源。
  2.3打开计算机电源开关以及屏幕显示开关。
  2.4等计算机启动后,输入“CD LM5”, “回车”。
  2.5开启LM05后的电源开关。
  2.6在计算机键盘上输入“LM5”,“回车”,计算机屏幕显示主屏幕。
  注意:执行了以上步骤后,计算机中LM05的主程序被启动,LM05处于工作状态。
  如果步骤6在步骤5之前进行,也就是说在未开启LM05的电源开关时,已经出现主屏幕,则LM5主程序无效。此时将光标移至屏幕菜单栏的“QUIT”项上,按“回车”退出。
  (三)、LM05的调试、测试过程
  3.1 LM05主程序屏幕介绍
  如图1所示,LM05主程序屏幕有三个部分:菜单(顶部)、状态栏和消息栏(底部)。
  菜单中包括PROGRAM、TEST、DIAGNOSTIC、STATISTC、CONFIGURATION和QUIT项。
  PROGRAM(程序):程序的装入、保存和编制等
  TEST(测试):印制板的测试
  DIAGNOSTIC(诊断):调试模板的诊断功能(后面将详细介绍)
  STATISTC(统计):列出统计印制板测试数(一般不用)
  CONFIGURATION(配置):对配置参数的设置(后面将详细介绍)
  QUIT(退出)
  状态栏是作为LM05测试状态的输出。
  消息栏则是一些题示信息。
  3.2模板的调试、测试模板程序的编制
  在模板完成并安装之后,要测试模板以确保模板自身无短路和开路现象。
  具体步骤如下:
  在图1的屏幕菜单中将光标移至CONFIGUATION项,“回车”选中后,出现下拉式菜单将光标移至POINTS项(起始默认值为0),选中后,出现对话框,将对话框中Points项设置为所安装模板的实际点数。按“回车”后选中Voltage项,将其设置为80(默认为120),再选中Printer项(默认为ON)将其设置为OFF。
  按ESC键,退出到主菜单,开始诊断模板,选中DIAGNOSTIC菜单中的Short-Test项以检测模板在无测试板状态时,有无短路。此时屏幕状态栏成为Short-Test状态栏,如状态栏中没有报告提示,则说明模板无短路现象,测试通过。如有报告,出现如下提示
  10 short 16
  说明针10与针16短路,这时将模板从LM05上卸下, 检查并排除短路故障,再将其安装上LM05,重新测试,直到通过。
  同样,选中DIAGNOSTIC菜单中的Open-Test项以检测模板在一块大小可覆盖全部针点的导通板或导通纸的状态下,有无开路现象。此时在屏幕状态栏中如有报告显示某针号Open。则说明此针号可能断线。同样需要将模板卸下,排除故障。再将其安装后,重新测试Short-Test和Open-Test,直到完全通过。
  完成了模板的诊断调试后,就可编制模板的测试程序。
  方法:按ESC键退出到主屏幕。选中菜单PROGRAM中Learn项,将标准印制板(样板)正面向下放入模板(注意方向),在屏幕中出现press switch的状态下,同时按下机器正面左右两个黑色开关,机器头部板合上,这时机器自动为模板进行程序编制,屏幕上出现参数变化,直到屏幕状态栏左上角出现

网友A:
打样我就懂一些,抄板,没有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