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你知道吗,STM32可以用硬件实现按键的去抖动功能?

楼主(2009-10-20):
使用我在这个博客中介绍的输入滤波机制(STM32定时器的输入滤波机制),结合输入捕获的中断,可以轻松地实现按键的去抖动功能,而不需要软件的干预;这可是由硬件实现的去抖动功能,大大节省了软件的开销和程序代码的长度。

每个定时器最多可以实现4个按键的输入,这个方法也可以用于键盘矩阵的扫描,而且因为是通过中断实现,软件不需频繁的进行扫描动作。

网友A:
思路很强大,收下了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知道了俺也不这样用,50ms扫描哪里都通吃,也不复杂嘛

网友C:
汗~
这个主要是用于高频率干扰的,可不是为了做个按键消抖而设计的

楼主:
汗~
这个主要是用于高频率干扰的,可不是为了做个按键消抖而设计的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滤波器确实主要是用于去除高频干扰的,但如果你的应用中没有需要处理的高频干扰,而定时器的资源又多出来了,正好可以充分地利用这个滤波器做个按键消抖。

哈哈,虽说是副作用,但它是一个不错的副作用,:lol

网友D:
应该很少人会这么干

网友E(2014-10-06):
有机会试试

网友F:
一般都采用软件去抖,硬件去抖需要成本啊。。。

网友G(2017-05-27):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采用软件去抖,硬件去抖需要成本啊。。。

0成本,STM32充分发挥作用,办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G:
http://www.**/mndz/2013/0922/article_19360.html

这个帖子吧

网友H(2019-09-27):
这不行吧,72M/4/32=562.5K = 1.8微秒,再乘以8=14.4微秒,这是滤波器滤波的最大值,离按键消抖几个毫秒还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