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流源的设计

楼主(2009-10-20):
如果想要得到一个电流源,它在0~+10V的负载电压变化范围内的精确度是1%,试问必须采用一个多大的电压源与一个电阻串联?

考虑到此时电流,电压是线性关系,我就蒙个答案:电压为1000V,串联的电阻要远远大于负载电阻R(load),才能把输出的电流近似看成电流源,我就蒙个电阻为10k。哎,好乱啊

网友A:
1000V没有错。不过,电阻可是求不出来的,题目中也没有问。

网友B:
电流源可不是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那么简单。

给你一个提示,三极管本身的特性就是一个电流源,只要增加反馈就可以,稳定的输出电流了。

]不过还要考虑三极管的参数,比如CE极的耐压值Vcem,C极最大电流Icm,等。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作,你的电压源选择,可以为24V即可,12V有点嫌小。

网友C:
基本概念能不清楚,还是看看书吧,不知道问的啥问题。
实现的方法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