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传感器创新项目征求好建议

楼主(2009-10-20):
想做关于无线传感器创新项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想了什么火灾报警,貌似以前学长们做过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只要有创新点,同一个题目也没关系的
还有一个是用单片机控制多个传感器,但如果其中有一个传感器坏了,换传感器序列号又变了,我又不想改程序,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只要有想法都说说,谢谢啦……

网友A:
重新学习一个新的序列号进去就可以了啊。程序要考虑到增加传感器的功能即可。

网友A:
使用zigbee,应该是创新

另外,做东西不一定要创新,能够独立实现已经是很大的创新了

等有了深入的研究以后,再考虑怎么创新吧。

创新的不一定是功能,也可以是你的实现方法啊。

楼主:
没创新,学校不给钱啊,没法,他一定要有创新点才行啊……
谢谢啊,研究下你的建议

楼主:
老师不让改程序……
所以,唉,故意为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