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10-20):
我给单片机P3.2的输入一串脉冲,就比如输入周期1s的方波8个,单片机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来中断后我就关定时器取TH0,TL0的值后给他们清零,在开定时器,这样就可得到两次中断的时间,但当我把得到的时间发到串口上到电脑去显示时,发现其都是我设定时间的大约9倍关系!!!!
郁闷!!周期1s的方波在串口上显示是9S左右,后来我给了好多不同的波形也认真检查输入到单片机中断口的波形确认无误,发到串口调试助手还都是9倍的关系!!串口设置都确认是OK的!!

网友A:
什么定时器能记1s这么长,频率大点的波形测测看
你是想测周期吧,按你的方法测两个下降沿的时间差是可以的

楼主:
方法肯定是可以的!!可关键是出问题了,1s只是比如,实际我是560US

网友B:
这么肯定还问别人干什么,自己搞定嘛

网友C:
这不就是在做NEC遥控格式解码吗?取TH0,TL0关什么中断啊,做这个从来不关中断,产品都不知道出了多少了

楼主:
这不就是在做NEC遥控格式解码吗?取TH0,TL0关什么中断啊,做这个从来不关中断,产品都不知道出了多少了
引用 网友C:

难到非得要遥控解码就这样!!!其它的解码就不行!!这方法肯定能行就因为是种很成熟的解码方法!!
但现在的问题是用这种解码方法出来问题,把TH0,TL0发上去和自己期望的差了9倍之大!!!

关定时器中断,可以让他重新开始计数,这样直接取TH0,TL0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我不是什么NEC的遥控格式!!!我是自己编码的红外信号,不过类似